[疑难问答] 带字库的12864能显示图片吗?

楼主(2010-04-24):
新买了个带字库的12864液晶显示,但不知怎样显示图片,还有外围电路的接法(主要是15~18脚的外围电路接法),想请教各位高手。

管脚号        管脚名称        电平        管脚功能描述
1        VSS        0V        电源地
2        VCC        3.0+5V        电源正
3        V0        -        对比度(亮度)调整
4        RS(CS)        H/L        RS=“H”,表示DB7——DB0为显示数据
RS=“L”,表示DB7——DB0为显示指令数据
5        R/W(SID)        H/L        R/W=“H”,E=“H”,数据被读到DB7——DB0
R/W=“L”,E=“H→L”, DB7——DB0的数据被写到IR或DR
6        E(SCLK)        H/L        使能信号
7         DB0         H/L        三态数据线
8          DB1         H/L        三态数据线
9          DB2         H/L        三态数据线
10        DB3        H/L        三态数据线
11        DB4        H/L        三态数据线
12        DB5        H/L        三态数据线
13        DB6        H/L        三态数据线
14        DB7        H/L        三态数据线
15        PSB        H/L        H:8位或4位并口方式,L:串口方式
16        NC          -             空脚
17        /RESET    H/L        复位端,低电平有效
18        VOUT        -        LCD驱动电压输出端
19        A        VDD        背光源正端(+5V)
20        K        VSS        背光源负端

网友A:
带字库的能显示汉字,图片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汉字都能显示,图片应该也可以把

网友C:
可以的啊,今天刚好看到一个

网友C:
显示效果图

网友D:
可以,就是有那么一点复杂。从我的程度来看

网友E(2013-06-21):
别说图片了,视频都可以播放,播过是单色的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难点吧,无非是自己把图片的字模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