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4-25):
:handshake 最近在做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要用工频过零来触发MCU中断,已用变压器变为AC9V,用三极管做的效果不佳,波形成梯形,现在想改用LM393过零比较器来做,双向过零都要检测得到,用下面的电路要怎么改比较好呢。

网友A:
LM393含两个比较器,一个用于上升过零,一个用于下降过零即可检测到双向过零。
LM311的1脚接地,输出为低时电位为零,LM393作不到,输出为低时电位接近电源负,此负电压加在单片机上是不允许的,必须将此信号箝位到地电位附近。

楼主:
LM393含两个比较器,一个用于上升过零,一个用于下降过零即可检测到双向过零
我又想要输出的信号只有一个,就是10MS得到一个高电平的中断信号给MCU,上面的做法是不是会占用两个中断呢。

网友A:
“你好,冒昧打扰了,看了你关于过零比较器的许多回帖,想请你说一下如果我想用LM393,实现对工频50HZ的信号,每10ms得到一个高电平的中断信号,应该怎么样去实现呢,谢谢了”
两个比较器的输出当然要处理一下,可以在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端各用一个微分电路,输出上升沿之后让它持续例如1ms即降成零(1ms足够单片机使用),然后加箝位。不用箝位电路,也可以串联一支二极管,单片机I/O加下拉电阻,只允许正向电压施加于单片机I/O口线。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这么整就行。我用的也是AC9~20V。
1)双光耦

2)硅桥+单个光耦

出来的波形上升沿还是比较陡的,可以在光耦后级加一个LM393整形。
过零脉冲的宽度可以通过更改光耦LED端的电阻值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