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C8051F506做过CAN通信?我要实现只发送不接收不成功

楼主(2010-04-25):
我要用C8051F506实现只发送不接收,只能由计算机上的CAN卡来接收,而不能被CAN总线上的其他设备(CAN上只有这种设备和计算机CAN卡)接收。这样,若计算机不接收或网络故障时,设备就会阻塞,从而有指示灯指示发送故障。现在的情况是,若CAN上只有两个同样的设备时,其中一个发送会被另外一个确认了。请教大家,怎么实现只发送而不接收任何报文呢?
我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 <summary>
/// 初始化CAN
/// </summary>
/// <returns></returns>
void Init_Can(void)
{
    uint8_t i;

    SFRPAGE   = CAN0_PAGE;

    CAN0CN |= 0x01;        // Start Intialization mode
    CAN0CN |= 0x4E;        // Enable Status, Error,    Module Interrupts,  Enable access to bit timing register
//    CAN0BT = 0x5CCF;       //Based on 16 Mhz CAN clock, set the CAN bit rate to 50kbps
    CAN0BT = 0x5CCB;        //12Mhz CAN clock, set the CAN bit rate to 50kbps
//    CAN0BT = 0x49C7;       //125K
//    CAN0BT = 0x49C3;       //250K
//    CAN0BT = 0x49C1;       //500K
//    CAN0BT = 0x49C0;       //1M,不用
    CAN0IF1CM = 0x00F0;       // Write Operation, Transfer ID Mask, MDir, MXtd, Transfer ID, Dir, Xtd,
                           //MsgVal,  Transfer Control Bits, Don't set TxRqst or transfer data
    for (i = 1; i <= 32; i++)
    {
        // Set remaining message objects to be Ignored
        CAN0IF1A2 = 0x0000;              // Set MsgVal to 0 to Ignore
        CAN0IF1CR = i;                // Start command request

        while (CAN0IF1CRH & 0x80) {}     // Poll on Busy bit
    }

//即使将下面这个for()注释,也即所有32个message object设置为无效,也不能阻止接收
    for (i = 1; i <= MAX_MESSAGE_OBJ; i++)
    {
        CAN0IF1M1 = 0xffff;    // 29位ID
        CAN0IF1M2 = 0xffff;    // Enable Extended Identifier for filtering, Used Direction bit for filtering, Use ID bits 28-0 for filtering
        CAN0IF1MC = 0x1880 | 5;  // Enable Transmit Interrupt, Message Object is a Single Message, Message Size set by #define
        CAN0IF1A1 = DeviceID;
        CAN0IF1A2 = 0xe000 | (DeviceID >> 16);//Msgval为1
        CAN0IF1MC = 0x0880 | 5;
        CAN0IF1CR = i;
        while (CAN0IF1CRH & 0x80) {}      // Poll on Busy bit
    }

    CAN0CN &= ~0x41;                       // Return to Normal Mode and disable
                                       // access to bit timing register
    SFRPAGE = ACTIVE_P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