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器的入门知识(图)

楼主(2010-04-25):
假设:用有线方式传递信号,采用多路复用方式,即发送方同时往线路上放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
假设两个信号都是正弦波。在ab端发送。图中只表示了其中一个信号,假设它的幅值是A。
R1和R2是电线的电阻。
接收方把信号滤出来并且送到e、f。图中带F的圆圈表示滤波器。则ef处的信号,其幅值应该和ab处成比例,基本是R3/(R1+R2+R3)的关系。
但是再一想,在每个瞬间,ab上的电压是多个信号的叠加的总信号,这样送到滤波器的电压就很杂乱了,那么滤波器又怎么能把某个信号的电压剔出来呢?
感觉很神奇!哪位大侠能不厌其烦给讲讲?最好能举个例子,比如最简单的基于运放的滤波器。不要求能实际运行,讲清原理就行了。
谢谢!!

网友A:
"则ef处的信号,其幅值应该和ab处成比例"是对的,但"基本是R3/(R1+R2+R3)的关系"就不对了.
滤波器对信号没有作用的时候是R3/(R1+R2+R3),但滤波器其作用的时候,在R3/(R1+R2+R3)的基础上在次衰减(针对特定频率的信号).
滤波器主要看幅频特性bode图,对一定频率信号的幅值进行衰减,比如把幅值为1V的杂波衰减120db以,那么这个频率的杂波只剩下1uv,那就相当于不存在了.

楼主:
"则ef处的信号,其幅值应该和ab处成比例"是对的,但"基本是R3/(R1+R2+R3)的关系"就不对了.
滤波器对信号没有作用的时候是R3/(R1+R2+R3),但滤波器其作用的时候,在R3/(R1+R2+R3)的基础上在次衰减(针对特定频率的信号).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假设衰减比例是k,那么幅值是:
kR3/(R1+R2+R3)
对么?
但是我感觉分母里不应该有R3

网友B:
滤波器用平衡输入即可

网友C:
1)通带增益A0:滤波器通带内的电压放大倍数。

  ( 2)特征角频率 和特征频率fn:它只与滤波用的电阻和电容元件的参数有关,通常

  对于带通(带阻)滤波器,称为带通(带阻)滤波器的中心角频率 或中心频率f0,是 通带(阻带)内电压增益最大(最小)点的频率。

  ( 3)截止角频率 和截止频率f0:它是电压增益下降到 (即)时所对应的角频率。必须注意 不一定等于 。带通和带阻滤波器有两个wc ,即wl 和 wh。
( 4)通带(阻带)宽度BW:它是带通(带阻)滤波器的两个网络之差值,即
bw=wh-wl

  ( 5)等效品质因数Q:对低通和高通滤波器而言,Q值等于 时滤波器电路电压增益的模与通带增益之比,即 ;对带通(带阻)滤波器而言,Q值等于中心角频率与通带(阻带)宽度BW之比,即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滤波器的性能确实如诸位说的,对不同频率有不同的衰减倍率,否则它也不是滤波器了。
我主要是奇怪:滤波器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
仍然看一楼的图,我如果输入一个电流很大的直流电,叠加一个小得多的10K正弦波。用滤波器把10K信号滤出来,而且R3只有20欧姆!那么,R3会不会烧毁呢?
另外4楼说的“平衡输入滤波器”,不知道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A:
“电流很大的直流电”,如果是恒压源,那么电流和R1+R2+R3的总和有关。
如果是恒流源,那么R3越小,功耗越小。
平衡输入滤波器应该是指差分滤波器

楼主:
看来我对滤波器的理解还是不对的。我认为:滤波之后,R3的电流强度就和直流分量无关了,因此电流是 Vsig / (R1+R2+R3),其中Vsig是10K信号的电压。
以上假设滤波器是理想的。
不过按你的意思,好像不是我理解的这样。

“电流很大的直流电”,如果是恒压源,那么电流和R1+R2+R3的总和有关。
如果是恒流源,那么R3越小,功耗越小。
平衡输入滤波器应该是指差分滤波器
引用 网友A:

网友A:
你把滤波器看成一个"电阻",但这个电阻只对交流有效就行了.

楼主:
你把滤波器看成一个"电阻",但这个电阻只对交流有效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电阻对直流呢?是无穷大还是短路?(我只要考虑理想滤波器)

网友A:
对直流就看是高通还是低通,高通隔直,低通通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