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如何判断485总线是否忙和空闲?

楼主(2010-04-25):
有谁知道如何判断485总线是否忙和空闲?我现在有90台设备要往上传数据,经常会出现通讯接收不到
而且会夹杂着其他机器的数据,明明是1号机器发的数据,结果到了主机端又二好的数据夹在一号数据里面

网友A:
两种方式解决:
1.轮询:就是有主机发送查询命令,收到本机地址后再发送数据,平时从机都处于接收状态,这个实现简单,但是总线的利用率低,另外数据延迟时间长
2.侦听:从机在发送数据前先侦听总线上是否有数据传输,没有数据传输才发送数据,这个复杂点,总线的利用率会提高点,但是协议不好,最坏情况时会出现某台机器的数据长时间不能上传

网友B:
做一个简单的通讯协议

网友C:
协议是必须的。
主机控制所有。

网友D:
485只能是主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