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橡胶的PCB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25):
开窗,在top layer的走线上再走一遍TopPaste或者TopSolder层的线,就不会被阻焊绿油盖住了。

网友B:
这是一个金手指,是不是在上面都盖有绿油呀?
在做这类封装的时侯就要加 TopSolder 的线路,如果没有画PCB的时侯加上就好了.
要不然做出来的就是没用的.这样的工艺一般都采用镀镍以上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上面不能有绿油,所以我在画PCB的时候在这个按键上面加上了top solder,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C:
一般把金手指做成焊盘就行了,多个按键,调用也方便,不会被复盖绿油

网友D:
T叔建议不错

网友E:
T叔的建议确实不错,我也一直是这样在用

网友F:
意思就是多加一层.
定议一下.
那个区域不上绿油,哪个区域上.

你做个PCB封装---按键封装 (抄T的)
把梳状的地方,都做成SMT元件的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