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PID控制算法

楼主(2010-04-25):
各位大侠:我是菜鸟,最近我用单片机做一个PWM直流电机调速的实验,我用的是增量式PID控制算法,我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那就是在这个系统中是怎样通过增量式PID控制算法的输出来控制PWM的,增量式PID控制算法的输出是怎么与PWM建立关系的,假设增量式PID控制算法输出a那么PWM应该是多少呢,啥关系呢? 还有就是在增量式PID控制算法中 P与电机速度的关系什么,反映的什么?huweiping8603@126.com
QQ

网友A: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1126879
楼主应该先去找找资料的。上帖书中有介绍,过程+算法。

网友B:
是自控里的吧

网友C:
与调制方式有关系  如果你双极性调制 占空比50%对应速度为0
单极性调制 100%对应最高转速
一般PWM占空比与PID输出成比例关系就可以,具体值按上面的方式取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