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PID控制算法

楼主(2010-04-25):
各位大侠:我是菜鸟,最近我用单片机做一个PWM直流电机调速的实验,我用的是增量式PID控制算法,我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那就是在这个系统中是怎样通过增量式PID控制算法的输出来控制PWM的,增量式PID控制算法的输出是怎么与PWM建立关系的,假设增量式PID控制算法输出a那么PWM应该是多少呢,啥关系呢? 还有就是在增量式PID控制算法中 P与电机速度的关系什么,反映的什么?
邮箱:
huweiping8603@126.com
QQ

网友A:
直接输出占空比,a就是占空比.P大了响影快,静差小,但容易振荡.电机速度只和你设定速度有关.就像运放跟随一样,输入约等于输出,和运放大倍数关系不大(同样运放开环放大倍数太小输入输出静差就越大)

楼主:
对不起想问问,我用的是速度换,我的PID输入是速度误差,经PID运算后输出咋会变成PWM的占空比呢?

网友B(2012-05-24):
找到一本好书。。。

网友C(2013-08-12):
百科全书,可不是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想问问,我用的是速度换,我的PID输入是速度误差,经PID运算后输出咋会变成PWM的占空比呢? ...

请教下玩飞思卡尔智能车的同学,或是去飞思卡尔智能车大学生论坛看看。增量式PID,理想模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