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问题

楼主(2010-04-25):
pi, spi, ST, IO, rc
我用STM32中的一个SPI的例程做通讯实验,其中SPI1为主,SPI2为从,实现的是主从机的数据的交换。但是试验中从机接收到了主机的数据,而主机接收到的不是0x00就是0xff,主机并没有接收到从机的数据。下面是程序,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include "stm32f10x_lib.h"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define BufferSize 32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u8 SPI1_Buffer_Tx[BufferSize] =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19, 0x1A, 0x1B,
                                 0x1C, 0x1D, 0x1E, 0x1F, 0x20};
u8 SPI2_Buffer_Tx[BufferSize] = {0x51, 0x52, 0x53, 0x54, 0x55, 0x56, 0x57, 0x58, 0x59,
                                 0x5A, 0x5B, 0x5C, 0x5D, 0x5E, 0x5F, 0x60, 0x61, 0x62,
                                 0x63, 0x64, 0x65, 0x66, 0x67, 0x68, 0x69, 0x6A, 0x6B,
                                 0x6C, 0x6D, 0x6E, 0x6F, 0x70};
u8 SPI1_Buffer_Rx[BufferSize], SPI2_Buffer_Rx[BufferSize];
u8 TxIdx = 0, RxIdx = 0, k = 0;
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TransferStatus2 = FAILED;
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3 = FAILED, TransferStatus4 = FAILED;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TestStatus Buffercmp(u8* pBuffer1, u8* pBuffer2, u16 BufferLength);
delay()
{
  int i=10000;
for(;i>=0;i--);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1st phase: SPI1 Master and SPI2 Slave */
  /* SPI1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SPI2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Enable SPI2 */
  SPI_Cmd(SPI2, ENABLE);
  /* Transfer procedure */
  while (TxIdx < BufferSize)
  {
    /* Wait for SPI1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SPI2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2, SPI2_Buffer_Tx[TxIdx]);
    /* Send SPI1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1, SPI1_Buffer_Tx[TxIdx++]);
    /* Wait for SPI2 data reception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ad SPI2 received data */
    SPI2_Buffer_Rx[Rx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Wait for SPI1 data reception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ad SPI1 received data */
    SPI1_Buffer_Rx[Rx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Check the corectness of written dada */
  TransferStatus1 = Buffercmp(SPI2_Buffer_Rx, SPI1_Buffer_Tx, BufferSize);
  TransferStatus2 = Buffercmp(SPI1_Buffer_Rx, SPI2_Buffer_Tx, BufferSize);
  /* TransferStatus1, TransferStatus2 = PASSED, if the transmitted and received data
     are equal */
  /* TransferStatus1, TransferStatus2 = FAILED, if the transmitted and received data
     are different */

  while (1)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GPIOA, GPIOB and SPI1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PI2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从机是怎么送数据的?用示波器看看线路上有没有信号?

楼主:
我设置的是全双工方式,应该是主机发送数据的同时就能接收到从机的数据吧,还没用示波器看过,明天借着示波器看看线路上有没有信号。

网友B:
正想用SPI;记号一下.

网友A:
我设置的是全双工方式,应该是主机发送数据的同时就能接收到从机的数据吧,还没用示波器看过,明天借着示波器看看线路上有没有信号。
引用 楼主:

如果从机根本没有发送数据,主机只能把信号线上的电平当数据接收了,这样当然不是"00"就是"FF"了,所以我才在2楼问你“从机是怎么送数据的?”

楼主:
我今天用示波器看了一下,从机有信号输出,而且输出的数据时正确的,但是从机输出的高电平只有0.8V左右,现在主机接收到的只有0x00了,是不是1V以内对STM32来说就属于低电平了?我还试了试两个STM32之间的SPI通讯,主机倒是能够接收到数据,不过都是错的,或者主机接收到的都是自己发送出去的数据。

楼主:
前两天看了看电路,原来是SPI的口上接了两个电阻,没想到接电阻也能影响通讯。

网友C:
接电阻肯定会影响通讯呀,如果是上拉的,那就不能通讯了,不过你说你的波形是对的,就有点不好理解了

网友D(2012-03-19):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