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偏置电阻隔壁的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2010-04-25):
(无正文)

网友A:
减小高频噪声,

网友B:
交流通路,减小高频噪声

网友C:
书上有讲,并在R3和并在R1上的区别。都是减小高频的

网友D:
不错,经常用到这个

网友E:
相位补偿

网友F(2010-05-26):
交流通路,减小高频干扰

网友G:
交流通路,提高高频响应。不会减小高频干扰,反而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