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4-25):
我用njm4580做直流放大仿真  放大信号为10mV  反相放大一倍  我已经做了失调电压的调节了  以下是电路图  一开始我把输入端接地  然后调节电位器使输出为0,  然后加上10mV的直流电压  发现输出只有9mV  也就是说失调电压并没有调0  但是我明明调到0了  njm4580的失调电压为1mV  为什么输出不是10mV呢?奇怪了  有兄弟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把R5换小点,再试试.......

网友B:
调零信号跟V1直接并联,等于V1的负载而已

木有调零作用

网友C:
R5应该接到运放" - "端

网友D:
应该把R5接到运放的输入端,正负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