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做单片机程序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0-04-25):
c51上  接 键盘显示电路 用的三总线结构 OUTSEG OUTBIT IN 分别定义为 8004H 8002H 8001H是怎么来的啊 是cs决定的么?   如果是 那cs的地址是本来就这么定义好的么

网友A:
不知道你有要问什么,上电路图。

网友B:
应该是看你三根线接到那个I/O口上了吧,接法不一样地址应该不一样啊,正常的是P0口为第八位地址,P2口为高八位,按照接线的不同就能写出相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