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4-25):
图中VIN1,VIN2假设为峰峰值为±1V的正弦波,A点不接地,接+5V,对输出有无影响,对运放的概念不熟,望大侠解惑。

楼主:
大虾们,上线没,帮忙看下啦:P

网友A:
Vout是VIN1、VIN2之间的相位差的函数,要写出该电路的传递函数才能讨论是否对输出有影响,,

网友A:
还有,你这个运放的电源电压要加大一些,否则容易进入非线性区,,

网友B:
以你现在的输入信号幅度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这样接**减小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信号太大了有问题。

楼主:
以VIN1为地,VIN2就是为幅值为1的正弦波。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电源电压5V,然后A点接+5v,对比例放大有没影响:lol 对于理想放大器,是不是5V以内,都是还可以线性放大啊。

网友B:
输入信号通过电容耦合的话没什么问题,因为对于运放的输入端来说共模电压是2.5V,还在线性范围以内。

网友C:
主要是CMRR有影响

楼主:
我看到一个电路,就是接+5V的,这样接的好处是什么呢?还是没好处。

网友D:
看着你就给输入加个上拉
应该是增强输入信号
对输出没什么影响
要说有影响
就是输出更准确吧

网友E:
怎看都觉得2K电阻是前级的上拉...

网友C:
2K电阻不是上拉,是提高信号的共模电压,这个是模拟电路,不是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