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哈佛结构啊?

楼主(2010-04-25):
只知道执行效率高,有没有个标准定义

楼主:
怎么了?太幼稚了?

网友A:
哈佛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的存储器结构。中央处理器首先到程序指令存储器中读取程序指令内容,解码後得到数据地址,再到相应的数据存储器中读取数据,并进行下一步的操作(通常是执行)。程序指令存储和数据存储分开,可以使指令和数据有不同的数据宽度,如Microchip公司的PIC16芯片的程序指令是14位宽度,而数据是8位宽度。

网友A:
  哈佛结构的微处理器通常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其程序指令和数据指令分开组织和存储的,执行时可以预先读取下一条指令。

百度的

网友B:
有多少人知道 Howard Hathaway Aiken (1900 – 1973) 呢?
又有多少人了解当时的计算机呢?

网友C:
所谓的哈佛结构就是指预取指令

楼主:
百度看的晕晕乎乎

楼主:
有多少人知道 Howard Hathaway Aiken (1900 – 1973) 呢?
又有多少人了解当时的计算机呢?
引用 网友B:
呵呵

网友D: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网友A:
百度看的晕晕乎乎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俺也不清楚,在百度找到了就贴过来了

网友E:
 哈佛结构是指程序和数据空间独立的体系结构, 目的是为了减轻程序运行时的访存瓶颈.
  例如最常见的卷积运算中, 一条指令同时取两个操作数, 在流水线处理时, 同时还有一个取指操作, 如果程序和数据通过一条总线访问, 取指和取数必会产生冲突, 而这对大运算量的循环的执行效率是很不利的.
  哈佛结构能基本上解决取指和取数的冲突问题.

网友F:
哈哈,楼上也是百度男

网友G:
使用wiki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好的答案。

网友H:
哈哈,没用过这个

网友I:
哈佛结构是一种将程序指令存储空间和数据存储空间分开的存储器结构。

网友J:
哈佛结构就是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是各自独立的,程序空间只能存程序指令,数据空间只能存放数据,使用分别独立的总线进行访问,这样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同时访问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提高效率。DSP全使用这种结构。还有一种是改进的哈佛结构,区别就是它的程序空间既可以存程序指令,也可以用作数据存储。

通用CPU结构的空间是统一编址的,使用同一个总线,这样访问只能串行,效率较低,设计简单些吧。

楼主:
多谢楼上详细的解答

楼主:
哈哈,包括17楼的

楼主:
原来还没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