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跪求, CTI是什么啊??CTI17又代表什么……

楼主(2010-04-25):
CTI在单片机里代表什么?各位不吝赐教啊!多谢多谢!!!!!!

网友A:
CTI 相比耐漏电起痕指数 是Comparative tracking index的缩略语,是表示耐漏电性的指标。在对绝缘物表面施加电压的状态下,使电解液滴落于电极间的成型品表面,评价到何电压为止不发生漏电破坏。按照耐压值从0到5进行分级。数字越小,耐漏电性越高。
CTI (伏特) 黄卡上的表示
600以上 0
400 ---- 599 1
250 ---- 399 2
175 ----249 3
100----174 4
小于 100 5
PTI 保证耐漏电起痕指数 Proof tracking index的缩略语。试验方法本身与CTI相同。目前,对每一个耐压值从0到5进行分级。PTI与CTI的不同之处在于: CTI改变施加的电压,求得材料的最大耐压值,从而决定起痕指数。而PTI所试验的电压是一个点,只表示该点是否能耐受住电压。换言之,假设PTI为150V,则说明该材料的漏电起痕性能耐受到150V,而且实际中可能比该值还高。另一方面,由于CTI求的是最大耐压值,不会具有大于标注值的实力。—原文来自《新e代电子网》网址是:http://www.elecm.com/a/read.php?tid=85012&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