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法测MCU抗扰性能

楼主(2010-04-25):
所谓的土法
就是用交流接触器中的线圈两端各引出一根线
然后一根接到零线上
另一根绕上几个圈后放到MCU上面
然后用这根线的线头去触碰火线
由此引入干扰
可以测测单片机以及周边电路的抗扰性能。

我比较过两种电路:
一种是DIP的,由于陶振靠的比较近,而且频率不高,几十KHZ吧,基本上能绕三圈也不出问题吧
另一种是贴片的,80个引脚(引脚间距是0.3mm),陶振离得比较远,8MHZ,所以基本上一圈貌似都不行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提提意见,看看怎么样才能使单片机运行得更稳定呢?

网友A:
我现在也有大功率的接触器做MCU的抗干扰测试,这东西很强悍的,要是USB鼠标放的比较近,有时鼠标也抗不住,就挂了,
可以测布线是否合理,程序设计是否合理问题,但毕竟这程测试方法是拿不出台面的东西,

楼主:
唉~~
问题多着呢
那么楼上能不能给出些比较具体的数据呢?
比如说单面板打正面的话基本上可以扛几圈?
打背面的话又能扛几圈?
打双面板的话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又是如何改善这些情况的?
其实可以具体点的,呵呵
谢谢啦!

网友B:
这个其实是群脉冲测试

网友C:
如果可以量化并可控,那么就不叫土法了。

群脉冲只是其中的一种干扰源,这个一般至少还伴随着强烈的电火花干扰源,如果你再绕成几圈的话,还等效出一定的断续工作电流环路效果,而我们都知道,断续工作的电流环路往往都伴随着电磁场的交变,所以,这也是一种干扰源。

关于这个东西可以翻以前的老帖子,以前大家讨论过很多次,呵呵,没必要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