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阻并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4-25):
在看别人一个设计时,发现它用两个电阻并联代替一个电阻。比如用两个0805的10K代替5K。
除了考虑功耗问题、拼非标准阻值电阻问题之外,还有什么解释?

网友A:
精度,用多个并联可以抑制温漂,减小误差

网友B:
怎样个抑制法

网友C:
就是啊,怎么一直温漂啊

网友D:
可能是跟那种电阻的寄生电容有关,为了给电路中的高频信号多提供一个分流通路,以此改善信号质量,,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两个温飘都是一样的,并联起来温飘会变么?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两个温飘都是一样的,并联起来温飘会变么?
引用 网友E:

两个并联并且不相关系统,总温漂和时漂要除以sqrt(2),三个就sqrt(3)

网友G:
功率更大

网友H:
两个电阻并联
可以有效地减少电阻发热
减少因为温度变化产生的误差

网友I:
估计是5%或1%,5K电阻不是标准值。

网友J:
减少器件种类

网友K:
1,可能功率不够,例如:1w功耗的二只并联就是2w功耗。
  2,也许手头没有5k电阻,只有10k电阻,那么省得去买,并联正好。
  3,由于电阻值的分散性,并联以后能够提高其精度,比如在对精度要求较高处,我曾经用10只1欧姆的电阻并联成为0.1欧姆的电阻,实测下来其精度远高于原来的电阻。

网友L:
人家为了消灭的仓库的存货,

网友M:
总结下楼上的:功率变大,精度变高(分散性,相互抵消了),抑制温漂,

网友E:
温飘不是指的电阻 环境温度从 -40到90度,电阻值变化了 10%的那个数?

网友N:
这个电阻的学问还有这么多啊

网友O:
同意14、15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看到大家热心的回答,深感分数给少了,呵呵。
大家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让我认识到了关于电阻的这么多东西,谢谢啦!

网友P:
同意 14 15 18 楼

网友Q:
我一般以下情况会这样用:
1,单个电阻功率不够;
2,没有标称电阻,比如5k只能用两个10k来并(标称电阻只有5.1k);
3,调试滤波器等电路时用。

网友Q:
可以装b,吓倒新手

网友R:
安全性,

有些地方如果开路就会带来灾难性问题,
又不得不用,
两个,
开路了一个,还有一个
(不管工艺问题/材料问题,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开路)

网友:
可以装b,吓倒新手
引用 网友Q:

这个答案才是王道 ,看看那么多人讨论就知道了 哈哈哈

网友Q:
这个答案才是王道 ,看看那么多人讨论就知道了 哈哈哈
引用 网友S:

说装B的是不是接触的项目太少?

网友T:
确实有这种情况,我看到的有时并联五六个电阻,温漂?个人感觉不是首位。如果电阻功率容量足够,还并联干嘛?

网友T:
忘了说了,精度?电阻这东西也有精度要求? 不做军品,一般正负10%就可以了吧

网友U:
同意14 15 18 20楼

网友V:
呵呵,精度还是有要求的吧!

网友W(2010-06-04):
功率变大,精度变高(分散性,相互抵消了),抑制温漂

网友X:
同意15楼哈哈!!

网友Y:
高频电路有个趋浮效应吧~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小弟新手~

网友Z:
回复 网友Y:
趋肤效应,我觉得是在变压器绕制时,大电流时考虑用利兹线代替单股线。
仅供参考

网友Y:
35# tongshaoqiang 恩 是的~谢谢指正哈哈...多并联电阻的话就可以增加表面通过电流的面积吧~

网友AA:
这是人家生产中,需要对该阻值大小调节时方便而已。

注意 观察,人家这样的电阻应该不 止这一对,而且,甚至你还能在这样的并联电阻上找到短路用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