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25):
如果需要调光的话,是否用UB2014外置的高压Mosfet,就可以调光,不需要同可控硅或其它外部器件来配合调光?

网友A:
UBA2014的调光器调光方案可以用于家里传统的可控硅调光器,你可以调节调光器的旋钮来调节灯的亮度,同时UBA2014是半桥驱动的芯片,所以外面是需要加两个高压Mosfe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