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复位管脚连接问题

楼主(2010-04-25):
Error: PRL13: Cannot place the instance rst_pad o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locations because
       the instance adc1/MY_ADC_0/AB_INST connected to the clock ne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quadrant.
       This instance must be placed on a middle left or middle right global locations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仔细看看zlg的配套书籍,书中有详细的解答,这个地方应该加一个约束的,具体的的内存参看配套实验例程中的电压监控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