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在试图更改rst管脚,加入约束时遇到以下问题

楼主(2010-04-25):
在PWM实验中,我综合通过了,但当想按RTC实验中修改rst时,当打开sdc文件时,
它显示
“At line 5 while processing "D:/Actel_lab/PWM/synthesis/top_sdc.sdc"
invalid command name "create_clock" ”,
然后我再点击查看,它出现一个文件,内容是:

# Top Level Design Parameters

# Clocks

create_clock -period 10.000000 -waveform {0.000000 5.000000} CLK48M

# False Paths Between Clocks

# False Path Constraints

# Maximum Delay Constraints

# Multicycle Constraints

# Virtual Clocks
# Output Load Constraints
# Driving Cell Constraints
# Wire Loads
# set_wire_load_mode top
# Other Constraints

其中line5 就是 create_clock -period 10.000000 -waveform {0.000000 5.000000} CLK48M

而且综合出的文件在Designer中,编译不通过,显示错误信息
Error: CMP402: The reference clock pin of PLL 'u1/Core:CLKA', when driven by an I/O cell, must have a fanout of 1.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大概是你没设置顶层文件

把top.v设置为顶层

网友A:
根据提示多试几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肯定能解决的。

网友B: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