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讨论]综合时对rst管脚设置问题

楼主(2010-04-25):
综合时为何要进行管脚设置?
什么情况下设置,什么情况下不用设置??
参考书上说是让rst连到INBUF而不是CLKBUF 以保证任何管脚都可以做复位输入,  应如何理解??

急求知情人士给予答复!!!

网友A:
是这样解释的:因为RST插入了CLKBUF宏后,引脚必须满足是能上片上全局网络,但是板上的RST引脚不是分布在中间的两个CCC上,所以不能上片上全局网络,必须把CLKBUF宏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