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管脚分配的问题-------急啊!

楼主(2010-04-25):
我在管脚分配的时候,程序中port定义的输入输出端口信号引脚不能全部出现在分配引脚的画面上,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我设置的端口信号都用到了,应该不存在什么优化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1.在Synilify的Technology View中看看,是不是你的端口信号连起来来,还是孤立的在一旁,或者参看 view log 的警告,会有优化方面的提示。

2.如果没有优化,请你在Designer中修改下扇出数。

网友B:
以前把主文件设置错的时候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