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引脚分配时没有用户自定义管脚,请问怎么弄才行?

楼主(2010-04-25):
本人用的是Fusion StartKit开发板,我想用用户自定义I/O作为输入口,但在引脚锁定的时候,并没有用户自定义输入输出口,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优化了,你可以在Synplify中看看Technology View

楼主:
看了,可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想把程序中的一些输入管脚绑定到用户自定义接口(AG4--AG9)上,对应的FPGA管脚号就应该是P8,N8,N10,M11,P12,R13嘛哦。可是在绑管脚的时候并没有这些,p8 ……r13管脚。如果绑到mini接口是可以的,但那边能作为输入口的都被我用光啦!

网友B:
模拟的I/O口是不可以直接绑定数字输入的,你需要analog system builder里面例化一个Direct digital input

楼主:
在例化的Direct digital input 里,Package pin 这一项 也没有出现有:P8,N8,N10,M11,P12,R13这六个中的任何一个啊,别的倒有很多(如L8,L9……M6,M7,M10……)怎么办...

网友C:
在布局布线引脚锁定时才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