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无线网卡工作时dmesg出现:no 'reset complete' IRQ seen-retrying

楼主(2010-04-25):
内核重新编译成支持prism54的网卡,用iwlist eth1 scan可以找到无线网络,这时候dmesg也显示一切正常:
eth1:resetting device
eth1:uploading firmware
eth1:firmware version:1.0.4.3
eth1:firmware upload complete
eth1:firmware reset complete

然后为了要使该网卡工作在host ap模式,我运行配合该网卡的相关应用程序:hostapd hostapd.conf后(该程序由提供该

网卡驱动的人员编写),显示:
ioctl(SIOCGIFINDEX)  : No such device
hostap driver initiallization failed

这时我用dmesg | grep eth1 查出的消息有:
eth1:resetting device
eth1:no 'reset complete' IRQ seen-retrying
eth1:no 'reset complete' IRQ seen-retrying
eth1:interface reset failure
用dmesg | grep prism54查处的消息有:
your card/socket may be faulty,or IRQ line too busy

   这时候用iwlist eth1 scan或者iwconfig都提示无线网卡工作不正常了。
   必须重新ifconfig eth1 down 和 ifconfig eth1 up后才可以恢复正常。

    我考虑到是不是中断号冲突了,因此cat /proc/interrupts,其中显示第19号中断有两个设备:ehci_hcd usb1,eth1
    eth1正是我的无线网卡prism54,而usb上有我的鼠标和键盘,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所在?但如果是,为什么刚开始还能找到无线网络?要等运行hostapd这个应用程序之后才提示中断号冲突?
    为了排除到底是不是上述问题,我用两种方法来测试:1,编写一个脚本,10秒钟后运行hostapd这个程序,在这10秒钟时间内我把usb键盘和鼠标拔了,但结果还是显示同样的信息;2,我用ssh来远程登录到该主机,把该主机上的键盘和鼠标拔了,然后运行hostapd这个程序,结果还是显示同样的信息.
   现在我束手无策了。完全不知道出错的原因究竟在哪,到底是内核驱动的配置上出了问题,还是hostapd这个应用程序上的配置出了问题,或者是我系统中断的设置出了问题?甚至有没有可能是我网卡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A(2010-09-21):
中断设置应该没有出问题。我有两个串口也是使用同一个中断号的。从demsg的结果来看,网卡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hostapd这个应用程序和配置文件出问题是最大可能的。

网友B(2011-03-16):
应该是这样的!具体我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