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锁定15PIN的最低电压值,从而保持最小功率的稳定?

楼主(2010-04-25):
如何锁定15PIN的最低电压值,从而保持最小功率的稳定?

网友A:
UBA2014的15PIN的最低电压值是通过可控硅的调光旋钮得到的,如果要锁定的话,我想可以通过MCU或者UVLO电路来锁定.当然在最小位置,要考虑到可控硅的HOLD CURRENT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