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急!

楼主(2010-04-25):
急!无法打开.sdc文件修改复位输入管脚不连接至CLKBUF的输入端
布线时复位引脚有错误,就想按照书上写的修改其不连接到CLKBUF的输入端,但无法打开.sdc文件,提示
At line 5 while processing "E:/Actelprj/100K_PWM/synthesis/top_sdc.sdc"
invalid command name "create_clock"
第五行提示:create_clock -period 4.000000 -waveform {0.000000 2.000000} clk_48M,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很急,周工帮忙解答下啊

楼主:
这是打开时的提示:

# Top Level Design Parameters

# Clocks

createe Path Constraints
_clock -period 4.000000 -waveform {0.000000 2.000000} clk_48M

# False Paths Between Clocks

# Fals

# Maximum Delay Constraints

# Multicycle Constraints

# Virtual Clocks
# Output Load Constraints
# Driving Cell Constraints
# Wire Loads
# set_wire_load_mode top

# Other Constraints

楼主:
我用Fusion板子做毕业课题的,比较急,总是遇到些小问题,进展有点慢,所以周工看见的话麻烦帮忙解答下吧,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只好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