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9最小系统能下载不能运行

楼主(2010-04-25):
本人自己做了个LPC2119的CAN节点PCB板,厂家生产的,现在用flash magic下载程序点亮一个二极管,可以下进去,然后程序运行很困难:具体表现
1:通过上电断电多次操作可以点亮一个发光管,但有多次不会点亮。
3: 经测量3.3v、1.8v还有地连接良好,之后也有10uF和104滤波。
4: 晶振能起振,复位我用CAT1025,通过示波器能看到复位也应该没问题。
本人实在想不明白什么原因,用了两个板子都是这样,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问题补充:首先排除软件的问题,我用最简单的程序点亮一个二极管,灌电流形式,普通IO口绝对可以。而且在一个实验板上运行十分良好。
那么硬件问题无外乎复位、晶振、电源,可我通过示波器测量,晶振可以起振,复位用CAT1025专用芯片复位信号也能看到,电源我用1117后加10uf钽电容和104无极性滤波应该很好了,所以实在想不明白,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没有上电顺序的问题?

楼主:
没考虑到,同时上电吧,是不是还得设置啊?

楼主:
芯片手册上复位的部分有介绍:各个引脚一般上电是无顺序的,但是为了正确处理复位,1.8v的电压必须加上。我的3.3v和1.8v都加上了啊,感觉就是程序跑起来很困难,或者说运行的环境相当不好。

网友B:
P0.14的状态?

网友C:
看下配置选项,相应口要配置为IO功能且为输出状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