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直接接6.25V

楼主(2010-04-2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可以兼容5V的TTL信号,原则上不能直接接超过5V的信号。

网友B:
那是个概率问题

网友C:
对头,即使99.99%可能能正常,也不能做在产品中

网友D:
接6.25V的话势必会增大你系统的动态功耗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输入电平之间的噪声容限更大,电路运行会更可靠,要看楼主主要考虑哪一个因素了,这两者难以兼得!

网友E:
传说中的超频?

网友F:
这不是“超频”,这是在“超压”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哦

网友H:
还是按照你器件的接口要求来吧。过压会有危险。即使现在可用。也不代表可以长时间稳定运行。更不能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