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斑竹帮忙看一下,仿真时提示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25):
做的是分频实验,目的是由 48MHz 的晶振得到 1Hz 的方波信号。板子是AFS600的 Fusion Startkit 。用 ModelSim 仿真时,提示以下错误:  (激励文件是由WaveFormer 编写的)   工程名是 “ Square_Wave3

# Loading postlayout.testbench
# Loading postlayout.stimulus
# Loading postlayout.tb_clock_minmax
# SDF 6.5d Compiler 2009.11 Nov 19 2009
#
# ACTEL version supports only a single HDL
# ** Fatal: (vsim-3039) D:/Actelprj/Square_Wave3/stimulus/Square_Wave3_tbench.v(249): Instantiation of 'Square_Wave3' failed.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estbench File: D:/Actelprj/Square_Wave3/stimulus/Square_Wave3_tbench.v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run.do PAUSED at line 16
# Error attempted to pushdown all children on .main_pane.cs.24 mode is tabbed children are paneframes 1

   VSIM(paused)> LedOut:OUT Std_Logic

        请问是哪里出错啦?谢谢!

网友A:
'Square_Wave3' failed.

没有找到该文件的仿真文件

请在WaveFormer 中生成的测试文件不必修改文件名,采用默认文件名的方式

网友B:
对,楼上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