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L123综合错误

楼主(2010-04-25):
ge, ST, AD, RS, TI
always @(negedge START_S or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I)
//always @(START_S or BUSYI_S or ReadOver or ConvOver or RSTI)
begin
    if (!RSTI)
    begin
        NS  =3'b000;
    end
    else begin
        NS =3'b010;
    end
end

综合时报E CL123 The logic for NS[2:0] does not match a standard flip-flop ADS856_2.v (83) ADS8556_2.srr (36) 10:59:34 Sat Apr 10 compilerReport

小菜问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的敏感信号列表中存在一些没有用到的触发条件

尝试把其他不必要的敏感信号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