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的问题

楼主(2010-04-25):
各位老师好!
最近公司里的一个示波器探头坏了,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原因。经用万用表测试,电路没有断路,附近是示波器的电路和示波器图形,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请大家多多帮助啊

说明一下,附件的图是探头接1MHz,2.5V正弦波的输出。
请各位老师继续关注,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你把示波器探头的两端都打开,里面应该都有电路,都检查一下看看啊

网友C:
没有见你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