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的USB问题

楼主(2010-04-25):
     我想询问一下,USB_HOST_IN_FS文件的程序,只能下载到外部FLASH吗?我看不见具体的外部扩展的NOR FLASH的芯片,应此在JTAG的软件设置里,总有许多的问题出现(我是完全按照《H-JTAG基本使用》这个PDF文件里的说明一步一步来的)。在H-Flasher这个操作界面下的Flash selection中,应该选sst里的sst36vf1601c吗?在Configuration里的Flash width x chip、flash start address、Ram start address、Init TCK、PGM Tck这些空应该怎么填啊?我发现一个填不对,就会出现相应的错误。麻烦给解决一下吧!
       我现在把这个程序下载在内部的flash里,然后我插上U盘。但是在电脑上打开U盘时,什么文件也没有。没有一点的信息。知识很复杂、麻烦您耐心开导一下我吧!
   跪谢啊!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U盘在插在usb-a口时,U盘的指示灯都没有闪啊,是不是U盘根本就没有被枚举啊,根本没有被连接上,是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麻烦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