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从51单片机怎么才能快速转到AVR?

楼主(2010-04-25):
大多数人刚开始都是学MCS-51,在学习AVR是总不知道怎样开始。有没有办法,不用看太多AVR资料就可以轻松从51转到AVR上??

网友A:
我也学习,咱们共同进步:)

网友B:
看看他们的编程差异就行了

楼主:
:sleepy:,等的花都谢了

网友C:
看书,见链接。

网友D:
基本东西一样,AVR没有位操作,没有中断优先级寄存器,1个机器周期=一个指令周期,有熔丝位配置,资源配置有些差别。
如果LZ熟悉MCS-51和C语言,很简单就转过。我第一次用AVR的项目看了一天MEGA128的datasheet

网友E:
多比较一下datasheet

网友F:
  1. 看了一天MEGA128的datasheet
,很厉害嘛

网友G:
这么厉害啊,那我也得把基础打扎实了

网友H:
看来基础很重要

网友:
这2个有区别吗?感觉都一样的啊。可能我走的路和大家不一样。以前我都没有玩过单片机,一毕业就去学ARM7,因为公司用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啊。只有它才有资料

楼主:
不对,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谢谢,知道怎么入手了

网友I:
这2个有区别吗?感觉都一样的啊。可能我走的路和大家不一样。以前我都没有玩过单片机,一毕业就去学ARM7,因为公司用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啊。只有它才有资料 ...
引用 网友J:
简单粗暴

网友K(2010-06-07):
俺从51转到AVR就看了看数据手册和ICCAVR的help文件……

网友L:
只看他的几款经典单片机

网友M:
关键看它们的编程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