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18B20无**常显示

楼主(2010-04-25):
程序应该没问题,原先可以用,后因此芯片写过几次其他程序,再写入18b20温度程序,写入时没差错,但运行程序时,LED亮一下就不显示了,去掉18B20,LED显示全部0,后又买了同样的芯片,写入程序故障同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查时钟熔丝位的设置

18b20对时序要求很严格

网友B:
可能对18b20操作不成功

楼主:
谢谢两位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