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干嘛不做个类似DAVE的软件?

楼主(2010-04-26):
ST既然费劲的做了个库,干嘛不借鉴Infineon做个类似DAVE的软件, 这样在做系统初始化的时候,简单了好多!刚开始接触STM8,感觉用起来有点别扭.

网友A:
多熟悉就会感觉好了

网友B:
ST既然费劲的做了个库,干嘛不借鉴Infineon做个类似DAVE的软件, 这样在做系统初始化的时候,简单了好多!刚开始接触STM8,感觉用起来有点别扭.
引用 楼主:

请楼主能提得具体一点,我相信这里多数人都不知道DAVE是什么软件,也包括我,:P

网友C:
DAVE 是就程序初始化工具   一个傻瓜软件  根据配置 自动生成KEIL的工程文件  十分不错

网友D:
2楼怎么有个手机号?

网友E:
RIDE支持ST7的时候有个RBuilder7,功能和DAVE类似。 Freescale for HS08下面也有一个叫Processor Expert,那可是相当的专业啊。

网友F:
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G:
Cypress PSoC也有类似配置
个人感觉:小童鞋们喜欢傻瓜相机,高手都不傻

网友H:
可以考虑实施

网友I:
貌似pic也有这样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再高的高手也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数寄存器这样的事情上啊!用过之后就会知道这东西有多方便,节省了好多的时间啊!

楼主:
设置PWM功能的一个截图,每个功能模块(背景红色的)都可以来设置并初始化。

网友J:
有这个软件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K:
我也在用英飞凌的东西,值得借鉴的

网友L:
这个好,我最害怕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