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拉线问题

楼主(2010-04-26):
protel 画原理图的时候网络标号重复了  PCB完成后才发现 想去掉那个没用的预拉线  有什么方法啊  要是改原理图后重新装载原件的布局和完成的线路就都更改了  要么就放在PCB上行吗反正是预拉线做板子的时候说一下可不可以啊? 请教各位前辈啦 本人不太懂啊

网友A(2011-08-09):
画完原理图后最好先做DRC检查没有错误后再导PCB.快捷键T+E调出DRC检查,设置内容如图。

查看错误如图:
双击错误提示就可以跳转到错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