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D算法的有刷直流电机PWM调速

楼主(2010-04-26):
请问各位:基于PID算法的有刷直流电机PWM调速系统中对有刷直流电机调速用到的算法是模拟 PID控制原理还是增量式PID控制或者别的PID控制原理?能否将PID算法式子告诉我?谢谢各位了!!QQ286410824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做了,如果使用MCU的话,那就是数字的PID了,数字PID分为增量式和位置式,一般增量式用得很多,你看看陈伯时的那本运行控制,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如果是模拟式的话,那就是用电阻、电容和运放等搭建了,这个用起来不方便,参数很难调,所以还是建议你用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