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中的疑惑二----变压器的阻抗匹配作用

楼主(2010-04-26):
如图所示:
当R411的阻值选择150或0欧姆时,变压器对外阻抗是如何变化的,对信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怎么找不到R414?

楼主:
笔误,是R411

楼主:
对于我的问题,各位大侠时不屑回答还是不知从何说起?
对于变压器的阻抗我似懂非懂,能否从如何计算变压器的阻抗开始说起呢?再说明阻值的变化对信号的影响。
谢谢

网友A:
对理想变压器
等效电阻为电阻乘以变比的平方。
等效电感为电感乘以变比的平方。
等效电容为电容除以变比的平方。

网友B:
标记一下,最近正研究着东西........

楼主:
maychang的回答太抽象了,看不懂。
我再问个问题,就是在变压器线圈的一边串电阻:
如上图所示,在变压器的第1和3脚之间串了R411和R413,这两个电阻会对经过1,3两脚的信号产生什么影响
调整R411的电阻值,信号又会有说明样的变化

网友C:
你调节电阻
能带来电流的变化
电阻两端电压变化
输出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