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转5V电路

楼主(2010-04-26):
我用变压器,整流桥将电压变为直流24V,然后接了L7824-7812-7805将电压降到了5V,向这样的电路一般最大输出的电流有多少?如果我需要大约600MA的电流这样做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还是用LM2575之类的吧,效率高。上面问题是没有,但散热器是必须加的。

楼主:
谢谢,LM2575还没有用过。不过能用就好。

网友B:
LM2576/2596的输入电压高达40V,压差大的还是选用DC/DC吧。

网友C:
还是用LM2575之类的吧,效率高。上面问题是没有,但散热器是必须加的。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一楼的多级降压,还不如一次到位。

网友D:
楼主,你搞错了,没这么复杂,你直接用一个DC-DC转换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技术支持,或者DC-DC电源IC请联系我

网友E:
推荐使用LM2596S-5.0,哪玩意好使,绝对的,最大电流可达3A,放心使用就是了!(针对5.0V的输入电压6-40V)
千万不要用7805搞,你负载有0.5A的时候散热片不给你烧火就算你走运!尤其是你的输入电压24V,效率极其低下!!

网友F(2010-06-02):
dc-dc降压滤波如何做呢

网友G:
就用楼上的LM2576/2596,去国半的网站找手册,里面有现成的电路图

网友G:
电路很简单,只需要5个元器件,就是一片2576,一个续流二极管,一个电感,一个输入电容,一个输出电容。

用国内仿造的2576/2596,总共大约6块左右搞定

网友H:
LZ这样的设计,需要很大块头的散热片,貌似很像在学校搞课设的做法,如果元器件好买的话,用2596/76也不错,电感记得别用色环的,找大功率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