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开关电源输出端的电路

楼主(2010-04-26):
有对开关电源熟悉的高人吗,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吧。
这是开关电源芯片手册中给的典型电路,作用是把5V电压升压到12V后输出。
我现在搞不明白右上角的2N4403三极管和那个2k的电阻是干吗用的,把这两个元件去掉后,这个电路是一个典型的boost型升压电路,可是加上这两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加的是一个三极管扩流电路

楼主:
您好,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我曾经想过这是扩流电路,但是这个pnp的三极管,从左到右依次是EBC极,Ie=Ib+Ic,Ic的电流应该小于Ie,所以为什么是扩流电路呢?

网友B:
三极管应该是关断输出用的。不加三极管,shutdown端低电平关断振荡器后,输出端相当于和Vin直通了,关断不到0V,加了这个三极管,shutdown端低电平关断振荡器后,三极管截止,Vout端的电平可关断到0V。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三极管并不是作为关断输出用的。实际上是由芯片内部的一个“与门”来关断输出的,它可以导致管脚SW为0电位,没有外面的三极管也可以达到关断的效果。ShakaLeo你觉得呢?

大家别忘了一点,那就是集电极电 ...
引用 网友C:

觉得你说的不对。“实际上是由芯片内部的一个“与门”来关断输出的,它可以导致管脚SW为0电位”----这个不大可能,shutdown关断的时候这个芯片应该是处于关的状态,即电感上没有电流流过,否则芯片和电感上会消耗很大的功耗,甚至烧坏。所以SW不大可能是0V。
楼上既然知道“集电极电流是由基极电流控制的”,那麻烦你看看PNP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有变化时,此PNP三极管的Ib变化了没有?那么Ic变化了没有?发射极电压升高Ib就会增大,Ic就会增大,即使此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态,Ic不随Ib线性变化,那么输出电压也会随三极管发射极的纹波而变化,所以不会有什么滤波作用的。

网友B:
我的理解:2V to 5V Convertor那个电路在关断的时候仍会有1V多的电压输出,2V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
注意看图上的标注:2V to 5V Converter电路的外部没有加三极管,而5V to 12V Converter with Shutdown to 0V at Output电路的外部加了三极管,所以可关断到0V。

楼主:
都是高手啊,在下非常佩服,但现在还无**确答案为了便于高手指点,我把这个芯片的内部电路也贴上来

下面这个是3.3到12V的

网友B:
楼主做一下实验就知道了。
按我的理解,楼上第一个图,SHUTDOWN端低电平时,与非门输出0,停掉了震荡器,此时Q1应该是处于截止状态,此时第二个图的输出端电压应该是Vin减去一个二极管压降,并不是0V。

网友D:
是个开关。
DC-DC不工作时,切断输出供电,可能是为了减小静态电流消耗,或避免负载工作在非法的低压状态。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是个开关
  你把电路DC-DC和三极管分开理解,就完全可以接受了。由于是升压电路,三极管的E级肯定会大于B级,所以才导通,如果电路没升压,三极管就不会导通。

网友B:
“那麻烦你看看PNP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有变化时,此PNP三极管的Ib变化了没有?那么Ic变化了没有?发射极电压升高Ib就会增大,Ic就会增大,”

这句需要商讨一下:三极管的射极和基极会钳位为0.65V的样子,所以射极电 ...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时,三极管基极电压不是5V,而是5V+2K*Ib,发射极电压升高,Ib就会增大。

网友B:
而且因为芯片能够输出的功率有限,设计者的意图应该是尽量使2N4403这个三极管工作在饱和态,Ic不能按Ib*hfe计算。

网友C:
觉得你说的不对。“实际上是由芯片内部的一个“与门”来关断输出的,它可以导致管脚SW为0电位”----这个不大可能,shutdown关断的时候这个芯片应该是处于关的状态,即电感上没有电流流过,否则芯片和电感上会消耗很 ...
引用 网友B:

同意上面的说话

http://www.dziuu.com

楼主:
现在我也同意ShakaLeo的理解。
如果需要停止DCDC工作的话,需要通过编程使shutdown为低,这时如果不加后面的三极管,稳压电源的输入电压会经过二极管到后级输出,不加三极管的话,当输入电压为5V时,后级会产生4伏多的输出,为了抑制掉这个较大的输出电压,才加了这个三极管。当输入电压为3.3和2v时,因为输出电压比较小,所以就没有加这个三极管。
但还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这个稳压电路正常工作时,B极的电压是多少呢?
非常谢谢各位的指点!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F:
同意13/16楼

1.  13/16楼.
2. 限流(没查过参数)
   三极管的Rb一定. 小电流时, 管子饱和. 当负载过重时,就会使原来Ib>>IC/B 的关系不成立,进入放大区.增大输出内阻,使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相当于一般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和保护电压两个参数的实现)
3. 减轻开启负载.
   升压末达正常电压时,三极管在截止/饱和区,这种方式在重载启动很有作用
-----压想不明白的是.如果是这样.这个管子在正常工作时损耗就太大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查了一下2N4403这个管子的参数,在工作点为Ic=150mA, Vce = 2.0 V时,直流电流增益最小值是100.
这个电路中输出最大值为110mA, 2N4403的基极电流最小是(11.5-5)/2K = 3.25mA, 可见设计者是让2N4403一直工作在饱和态。CE间饱和压降按0.2V计算的话,基极电压是12+0.2-0.7约为11.5V。

网友G:
datasheet里这不说了是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