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和C语言混合编程问题

楼主(2010-04-26):
请教各位大侠,单片机在我采用汇编和C语言混合编程的时候,比单纯只用C语言编程还要耗电,不知为何,清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单片机工作频率越小越省电吗?

网友A:
耗电和C或ASM没有必须关系
工作频率和耗电关系很大

楼主:
但是我实际测得的电流是有区别的

网友B:
#pragma ASM

#pragma ENDASM

网友C:
请教各位大侠,单片机在我采用汇编和C语言混合编程的时候,比单纯只用C语言编程还要耗电,不知为何,清各位高手指教
引用 楼主:

这只能证明一点,你的汇编不熟练,编写的汇编或C语言混合编程程序,存在bug或程序不良,执行效率低, 或对不该操作的寄存器写入,增加了耗电量,而C语言是高级语言,有自动优化程序的功能,对新手来说,用C语言编程,比用汇编或C语言混合编程,更容易编出好的程序,得到好的结果,因此,你采用汇编和C语言混合编程的时候,比单纯只用C语言编程还要耗电,就不难理介了。

网友D:
为啥要混合呢?

网友E:
这和IO口的负载有关系!负载越多越越费电!

网友F:
C最后还不是编译成汇编,检查流程有没有问题了。混合编程有助于提高底层效率。

楼主:
我是发现用C编程时,在时序上满足不了工作要求,所以在必须的地方修改成汇编程序,保证工作的执行,但是发现混合编程的耗电反而高了,谢谢个位高手指点,估计是存在6楼这个高手所说的问题。

楼主:
我一直都是用C编程的,汇编也学过,但是没有经常用,最近遇到时序问题才又把汇编重新看过,所以说我还是一个新手,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G:
应该是你对某些寄存器误操作造成耗电增加,应该跟哪种语言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