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师弟求教:单片机怎么实现电阻跟温度的转换啊?

楼主(2010-04-26):
要做一个温度计,我用的器件主要有51单片机和Icl7107 ad转换,还有pt100,我不明白的是热敏电阻随温度引起的电压变化要怎么输入ad中去,ad又要将什么类型的信号传给单片机中。
编程时要不要我自己设定温度,电压,之间的函数关系,根据 程序 译出温度值哪?????实在是找不到好介绍7107的材料,求教啊。。。。。

网友A:
不同型号的热敏电阻有自己的参数表(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值)  在选一个合适的固定电阻合成分压…………
电压和温度间关系
1、可做成数据表 检测到电压后通过查表得出温度值
2、做成特定的函数算法

网友B:
建议LZ先去看看PT100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明白的是 要不要通过单片机编程实现 电压的变化跟温度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数码管上显示,,,我一个同学说,7107中包含这种关系,直接把电压接入就会出来温度值的,他是不是说错了?????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会看的,请问有没有关于7107跟单片机连接和前置电路连接的资料啊?

网友B:
一般肯定是要算的,更何况这和硬件设计是有关系的,取决于硬件设计,比如设计成两个电阻串联或通过恒流源驱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不明白的是 要不要通过单片机编程实现 电压的变化跟温度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数码管上显示,,,我一个同学说,7107中包含这种关系,直接把电压接入就会出来温度值的,他是不是说错了???? ...
引用 楼主:

他应该没说错  我说的是单片机直接接热敏电阻来测温度

楼主:
那意思是不是这样,由热敏得到变化电压,送入7107,经7107自身转化得到温度值,再将温度值送到单片机中,用数码管显示?   是不是说我要做的有关编程的工作就是调整有关引角关系,跟温度显示了... 我不明白7107为什么会有跟据电压变化得到温度的,难道它知道我接的是什么电阻,还有电祖的分度表??       请教.

网友C:
请各位老师帮助解决一下,小弟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D:
7107能直接接数码管显示电压。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做一个电压表。

网友E:
单片机,A/D7107,PT100
上网找一下AD7107资料
网上应该有与单片机相连的原理图
用单片机多长时间读一次AD,直接把7107读出的数据显示就行
有可能还需要校正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他直接转换电压,送到单片机端口上,他怎么能直接弄出温度的数值的啊?请教啊。。。。:dizzy: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他能不能直接做成温度计那,还需要编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与君共勉。。。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说啊。。

网友F:
谁出的题,7107和单片机不好连,要换成7135

网友G:
我想应该是用单片机的采样功能将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根据不同电压对应不同温度的原理转换成温度读书显示在数码管或液晶上;温度与电压的对应关系可以使用查表的方法,或者有转换公式最好,可以做得更精确。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但是他能不能直接做成温度计那,还需要编程吗。
引用 楼主:

需要编程的吧,最起码要把电压值转换成温度值。
可以把7107接数码管的管脚(即段码和位码)接到单片机的端口上,
把数据读回来,在用单片机将其转换成温度值显示。
这样应该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7107,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老师闲的。。。。

网友H:
用7135, pt100的后面(7135前面) 加运放做非线性处理. 用精密电阻做标准

网友I:
如果你用单片机,建议用AD7705,AD7705的手册里有个测热敏电阻的电路,电路很简单,也挺好用的,就是AD7705的手册看起来有点晕,不过力源网站上有中文的手册。因为有单片机,PT100的非线性校正可以用程序做。

用AD7106、AD7107没有必要用单片机,前面的放大电路加点非线性补偿,AD7107加显示,说白了就是一个数字显示的电压表。

网友J:
这个热敏电阻不知道为什么用在控制里面觉得很棘手,我也想知道

网友I:
多说两句,从LZ的问题看,LZ是个学生吧,其实这种单纯的采样显示功能的温度表做起来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没有反馈控制!也没有分辨率,精度要求多少。。。要想简单的话用18B20就行了

仔细看看你的问题,有传感器-Pt100,有数模转换7106,有采样,有单片机,有数据处理,有显示。。。如果你能从头做下来,相信我,如果你能让你的系统转起来,咱都不说出正确结果,仅仅是转起来,你一定会有很大提高的

开头总是有点困难,祝好运

网友C:
看来只能编程了.

网友K(2011-07-04):
7135很好很强大

网友L:
先根据AD值计算出热敏电阻的阻值,再建一个热敏阻值温度的对照表,再通过计算的热敏电阻值比较,得到当前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