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在PCB板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4-26):
请教各位:

      我第一块PCB板画好了,可是上面却连一个电阻值也没有显示。我的意思是:想把所有电阻的电阻值在PCB板上显示出来?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A:
那就是你没填!

网友B(2010-06-05):
3种情况,一隐藏,二没写,三 跑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B:
补充4 设置的高度宽度1mil以下,

网友C:
LS的说得比较全了,隐藏和没写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