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香版STM8 触摸被动屏蔽的使用

楼主(2010-04-26):
现在想使用STM8S103K设计一个电容式触摸按键键盘,官方资料说使用被动屏蔽效果会好一些,准备使用被动屏蔽。
     现在问题是如果使用被动屏蔽是否需要增加cpu引脚使用数量,如果需要增加,被动屏蔽引脚的选择原则是什么呢?找了相关资料没有看到具体说明的,只是有一个简单的图。另外如果CPU电阻等器件布在按键背后影响大吗?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帖子中讨论的:请教stm8s触摸按键的中driven shield的作用

楼主:
是的,只是现在还不是很明白shield这个引脚是不是一个真实的cpu引脚,如果是怎么没见着软件库的配置介绍和选择原则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