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 Visual Develop Version 请教各位!!!!

楼主(2010-04-26):
    在ST Visual Develop Version 4.1.2开发环境下编写程序,
当程序每行代码超过80列时,编译器自动换行,这样对我程序的可读性和注释造成不便。
    研究了编译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请教各位:

怎样设置ST Visual Develop Version 4.1.2 编译器,使每行编写的代码尽量的大,不自动换行?

谢谢!!

网友A:
IAR FOR STM8快出来了,别跟STVD和COSMIC拼命了

网友B:
IAR FOR STM8快出来了,别跟STVD和COSMIC拼命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时候出来呀?

网友A:
http://www.iar.com/stm8
上面说的是4月27号发布,能下载试用版本

网友C:
     在ST Visual Develop Version 4.1.2开发环境下编写程序,
当程序每行代码超过80列时,编译器自动换行,这样对我程序的可读性和注释造成不便。    研究了编译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请教各位:
怎样设置ST  ...
引用 楼主:

这跟编译器没有关系,跟ST Visual Develop 的编辑器有关系。在这里进行设置:Tools->Options...->Edit
我的设置不存在这个问题:Long Line是Enable

网友D(2010-08-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目前还找不到原因,我们的LCF文件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