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引脚中断的产生方法

楼主(2010-04-26):
在芯片的引脚编辑框里只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 禁止 上升沿 下降沿 changefromread(这个是什么?)
然后我采用上升沿中断时,drive 是 high z 发现 那个引脚要是处于空载状态,由于空间中电平的干扰,频繁发生中断,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决
    我的目标是 用一个按键接到某引脚,来产生中断。我的电路板是一个开关摁下去的时候就接到电源,不摁下去 就是空载。这个问题引脚难免会置于空气中的(只要不恒接于地或者接至电源)。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与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cypress 网站上有很多有关中断的设计, 你drive 是high z 不是high z analog 吧。

网友B:
可以把Pin模式设置为Pull down,然后让该脚输出为0。中断模式设置为上升沿有效。
另外如果成功了顺便把帖子都结了吧,包括之前的。

网友C:
楼上的建议不错

网友D:
changefromread 就是在PRTxDR register进行Read操作时就产生interrupt

网友B:
changefromread是指当读一次PTRxDR后,如果PTRxDR发生了改变和读的值不一样,就会发生中断,简单点说就是检测pin脚上发生沿变

网友E:
Hight  状态,   为什么不直接用 PULL UP 呢,,,,或者你可以在HIGHT状态下外接上接电阻啊

网友B:
直接用片子内的就行了,另外如果检测上升沿的话应该用下拉

网友F:
楼上的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