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得时钟脉冲信号

楼主(2010-04-26):
各位高手:

     我想制作计数器或秒表,请问:我该如何制作时钟脉冲电路,是用555定时器还是用石英晶振+分频获得信号,哪一种更精确,更为普遍使用?
     谢谢

网友A:
555定时器简单,用的也多,但精确度不是很好

网友B:
相对精度当然是石英晶体的准确。

网友C:
555是RC振荡器,其精度很差,比最普通的晶体振荡器至少差两个数量级。

网友D(2011-05-02):
选晶体振荡器吧,精度高,推荐型号JZPB-26系列,707厂的。

网友E:
晶体振荡

网友F(2011-06-18):
用4060加晶振吧,这样精度较好,以前的电子表都是这种电路

网友G:
这需要看你作品要求的指标。石英晶振+分频获得信号很精确,也很稳定。

网友H:
为了省电和精度,一般用32768Hz的石英晶体震荡+内部RTC或定时器中断。

网友I:
555是RC,没有精度可言,-2量级,晶体在-4~-5量级,要偷懒可以直接用市电50Hz,-2~-3的量级。

网友J:
石英晶振

网友K:
推荐使用32768Hz的石英晶体+RTC(SD2068)精度奇高。

网友L(2011-07-25):
看你做什么模块,首要考虑精度那就晶体振荡器了;若不怎么要求精度,涉及的信号源较多,那就该考虑下是否
该用555搭建一个信号源了,

网友M(2011-12-14):
还是用晶振更好些!

网友N(2012-07-04):
推荐使用32768Hz的石英晶体+RTC(SD2068)精度奇高。
引用 网友K:

加一

网友O:
用时钟芯片吧

网友P:
用时钟芯片加晶振  正如楼上所说  你的电路需不需要考虑精度  如果不需考虑精度  直接使用RC电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