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工过孔 塞孔工艺是啥?

楼主(2010-04-26):
我的理解是过孔顶层 底层PCB上该孔没镀铜 而是直接弄的阻焊
不知对不

网友A(2011-07-30):
不是,只有过孔盖油和过孔塞油的说法。过孔盖油是指油墨盖上油墨就行了,要求不严,过孔塞油是指过孔要用油墨来堵住。

网友B(2011-09-29):
楼上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