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转AC输出信号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0-04-26):
我采用的是H桥电路,控制的CPU为LM3S618,PWM的占空比和正弦波的幅值成正比,滤波电路没有加上,我在外部接过但是效果还是一样。
我想问整个电路还有什么缺陷。
大家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滤波电路没有加上,我在外部接过但是效果还是一样。"

这句可以详细一些吗?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输出?

你的高边驱动有些问题

其它的不是很确定  :)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要的是正弦的交流信号,我用过电容和电感滤波但是效果不好可能是参数没有选好,高边驱动有问题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高边驱动有问题:  r11  r12  低边有这俩电阻  高边相应也应有

说说你用的滤波器参数吧 你选的多少   如果你要详细计算  有本书可以参考  电力电子系统建模与控制  徐德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