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提供的USB HID Demonstrator(v1.o.1)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0-04-26):
ST 提供的USB HID Demonstrator(v1.o.1)软件是干什么的?刚玩USB不知道这个软件可以作什么?请多指教!

网友A:
这个软件是做演示用的,基本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2012-12-25):
里面有源代码的,有很大参考价值的,尤其你实现USB HID Vendor Page时。

网友C:
也是仅供参考吧。

网友D(2013-04-11):
同问啊,这东西是干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源代码的,有很大参考价值的,尤其你实现USB HID Vendor Page时。

这里面有源代码??怎解!求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里面有源代码??怎解!求回复

对呀,有USB主机(上位机)的完整源码工程,用VC可编译的。我还按我们需求改过的,且MCU(下位机)侧不是stm32,我们用的nuc120和c8051。不过其代码质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比如好多用文件来传递消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呀,有USB主机(上位机)的完整源码工程,用VC可编译的。我还按我们需求改过的,且MCU(下位机)侧不是 ...

这软件应该怎么用,完整源码工程??求赐教